一杂牌显示器,负压电容47U/250V屡爆,求助

楼主(2007-10-09):
一杂牌显示器,开机无显示,有“唦唦”的响声,经查,负压电容47U/250V一脚烧断,更换一个100U/400V的电容后有显示,但还是有有“唦唦”的响声,开机到5分钟,刚换上的电容爆浆,继电器哒哒响,拆下电容又恢复原故障,请问高手要怎样检修?谢谢

网友:
我原来查过 好象是行激励上有个配件坏了

好好查查 记不太清了 别的地方也可能坏了

网友A:
负压电容坏的的故障现象为.亮度较亮,关机有亮点.一般情况下不会引发其它故障.屡爆负压电容.特别要注意电容的正负极是不是接错了..它是正极接地.负极接负压整流二极管的负端.电路引起5分钟爆负压电容的很少.如正负极正确.你可用表测一下整流出来的负压究竟有多高.能使400V/100U的电容爆的电压可想而知有多高了.

网友:
可能是装反了吧,要不你的电容质量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压电容坏的的故障现象为.亮度较亮,关机有亮点.一般情况下不会引发其它故障.屡爆负压电容.特别要注意电容的正负极是不是接错了..它是正极接地.负极接负压整流二极管的负端.电路引起5分钟爆负压电容的很少.如正 ...

电容极性的安装是正确的!安装好后我用表量了一下是90V左右,有图像显示,还过还是有唦唦声,一会就爆浆了!电容是新的“你吃糠”

网友:
负压从高压包整流出来大约在-200V左右.你测的却只有-90V.这个电压明显不正常,测量整机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换负压电容后.除有沙沙声外.显示器是否全部正常,是否还表现出其它故障现象.

网友:
你检查一下负压的整流二极管,代换一下。

网友:
我想一定是别出有电容没有容量才形成那样的情况

网友:
修好没有呀,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容接反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过可能线路上还有别的的元件变质吧

网友:
包坏了,我修的几器就是高压包坏的多

网友:
很可能是整流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2007-11-23):
可能是装反了吧,要不你的电容质量太差,检查一下负压的整流二极管,代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