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7-10-09):
我有一台液晶显示器,型号是:LXB—L15,是冠捷带工的。
症状:开机不显示,拔掉信号线提示信号线无连接。
原因:信号线断了,带插头的那一半丢了。
求助:信号线14插的接口顺序,RGB H我都已经找到了,就是V找不到。听说AOC的显示器要把14根线全接完 才行,是真的吗?
如果哪位朋友知道的话,麻烦详细的讲解一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我自己顶一下,我也是搞维修的,CRT我自己基本都能搞定,LCD维修刚接触时间不长,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
是冲最后数倒数2.3是行场震荡的信号

网友:
非常感谢王恒星同仁,但是那不是HV的输入接口

网友:
一般是 黄线和 白线,是行场。

网友:
好像是MCU坏了,找个好片子重写下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对了就是那样不过要个红.绿.蓝.在加上行场信号就可以了.其他的不要也可以的.不过地是一定要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2
大家看看这个图,这就是那个显示器,谁要是知道怎么接告诉我一声,谢谢了!
图1左边的那个14插就是信号输入,2 4 6 8分别是RGB H就是不知道V是哪根线~请各位老手帮帮忙~
这是我自己的显示器,要是修不好,以后还怎么给别人修啊!
就没信心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去试下了兄弟门讲的,保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