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上不了赛扬2.4CPU

楼主(2007-10-09):
原因是一个月前在我这买了一个赛D的2.4CPU(865PE主板).用了一个月后现在就开不了机了.他在我这买CPU是因为他原来的是赛扬2.2的他想换一个大一点的后来就换了一个赛D2.4的给他.现在是开不了机了.换一个赛扬1.8的到到他板上就可以开.cpu也没坏在其它机子里就可以开在他板上就不行.说不支持他也用了一个月啊.没有FSB跳线的.设置是没问题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上CD 2.4的时候测量一下VID信号电压是多少

如果不知道引脚
请把PWM芯片型号发上来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是不是主板BIOS不够新了。

网友:
3楼的又在误倒人了, CD 有2.4么?

网友:
呵呵
有的,而且应该很多见
我这两天还有几颗呢

估计是CPU座扩孔

网友:
是不是他这块板不支持赛D的啊!用个2.0CPU试试!!

网友:
有没有换个电源功率大的,在就是滤波电容有可能漏电,换上新的是下,在就是刷BIOS,是是看罗

网友: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VID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