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老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7-10-09):
朋友的机子有个现象:INTEL945主板,ATA80G硬盘,总是在关机12小时后再开机,就会出现第一次开机找不到硬盘,关了再开才能打开,有时候开好几次才打开,我换了硬盘也会出现这情况,可能是主板的是吧,但我不知道主板那里会出问题,求大家帮个忙

网友:
换条IDE数据线,试试。确定你的连接没问题。还有硬盘电源线也要插好。最好把硬盘装在主板的第一个IDE接口上,设置成第一个IDE接口的主设备。

网友:
把你接硬盘的接口换一个试试

网友:
945的是只有一个IDE吧??和光驱共用?BIOS设从硬盘启动,要不就换数据线.
建议最好还是用SATA的,

网友:
就是SATA的都换过了(口,数据线,硬盘)还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肯定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