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f1503 《已修复》

楼主(2007-10-09):
xz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开机十几.有的时候.半个小时就黑屏了.知识灯也灭了。看过了不是电源的问题
[
]
黑屏

网友:
背光部分的问题.首先查看一下显示器的使用时间,如果时间在一万以上,要考虑灯管老化.

网友:
我想问下要是灯管老化的话。指示灯也要灭的吗。现在又有了新的问题。开机都开不了了啊

网友:
刚能好了。是电感虚旱了.与旱点之间有了胀东西.

网友:
请问楼主是高压板电感虚焊吗

网友:
这台我修过,搞不过,后来给别人搞了,说是那个驱动IC问题,型号是什么TL 45什么来着的,记不牢啊

网友:
还有,楼主,你要注意高压板上面的那两个线圈电感,容易虚焊的好像,

网友:
不才错就是线圈电感的接头与外围的旱点之间不知道怎么搞的都锈了.我搞了亮天才搞好

网友A:
这款机器高压开焊/虚焊的多.补焊加焊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是屏暗,但在亮光下可看到图像这一般是高压板坏,如果看不到图像,一般为主板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我有个问题,如果这个电压虚焊了,那么指示灯不会变吗?

网友:
有那样的可能
如果高压虚汗出现指示灯灭的可能很小
但是有账物有可能高压控制管过久后过电流保护所以用了一段时间后黑屏

网友:
应该背光部分的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的问题是那个0。22NF的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