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行管C极波形好多波 不是正常的一个波

楼主(2007-10-09):
一直保护 高压包短路会不会出现保护

网友:
高压包短路当然会保护了,用示波器看看行管B极的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B极波型不正常

B极不正常  咋判断高压包呀 有啥好方法

网友:
行驱动都不正常呀,看振荡电路的震荡电容,它正常才能产生线性良好的锯齿波电压,还有外接的振荡电阻,它们决定了振荡IC的自由振荡频率,还有行积分电路正常才能为行激励送去正常的方波信号。

网友:
取掉行管 电压不保护了 波形也好了

取掉行管 电压不保护了 波形也好了  还是怀疑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