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B—L15显示器求助!附图

楼主(2007-10-09):
请教一下高手:信号线怎么接? RGB H 都已经找到.附图: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原来的信号线断了,带插头的那部分丢了,只有自己接
感谢王恒星同仁的提醒,不过那两根插头不是H V的输入.
哪位同仁有此显示器或者修过这个显示器,麻烦指教一下!!谢谢了!
引用:
发表于 2007-10-9 17:08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新手求助!
我有一台液晶显示器,型号是:LXB—L15,是冠捷带工的。
症状:开机不显示,拔掉信号线提示信号线无连接。
原因:信号线断了,带插头的那一半丢了。
求助:信号线14插的接口顺序,RGB H我都已经找到了,就是V找不到。听说AOC的显示器要把14根线全接完 才行,是真的吗?
如果哪位朋友知道的话,麻烦详细的讲解一下!

网友:
AOC液晶显示器的线不用全部接完.只用接.R G B 行 场就可以了.只有AOC的CRT显示器才比较特殊.一般要求全部接完.但也可以不用接完,只接R G B 行场.但必需将黑线接地.

网友:
谢谢LS的朋友
,可是有谁知道V接在第几个线上呢???

网友:
找和H信号一样的偶合电容和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可是我一根一根的试也不行啊,貌似要吧线接完!

网友:
晕啊,楼主的贴子我早一天看到就好了,今天客户刚刚把这台显示器拿回去了,

网友:
14根线组合起来试,结果太多了,会把人累死的.在RGB和HV引线一般会有电阻和保护二极管(像三极管那样的),可用来区分.
VGA信号只需要R,G,B,H,V再加地六根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