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万用表打AD线应该用什么挡较合适?

楼主(2007-10-09):
数字万用表用二极管挡,那么,机械万用表应该用什么挡呢?

网友:
电阻档2000欧,表笔与数字表相反,由于表内电压有差别,数值也会有差别。

网友:
我问的是机械表 是X10还是X100?

网友:
张老师都懒得理你了!
电阻档2000欧-->就是X2K,没有就X1K。

X10 X100太小!

网友:
这么打的挡?不是吧?

网友:
机械表我用X1K  X1挡

网友:
理解错了,数字表2000是最大值,模拟表是倍乘。数字表的2000相当于大多数模拟表的X10档,也就是表盘上最大刻度最接近200,再X10。
也怪我前面没有说的清楚。

网友:
就是嘛  我说怎么那么大呢

网友:
机械表我用X10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