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9):
现有一台联想17液晶,开机显示不到10秒就自动黑屏,在开 也可以开到但问题还是一样.黑屏后信号灯还亮.请教高手指点
黑屏

网友:
黑屏时.指示灯是否是绿色的.是否能隐隐哟哟看见点图像.如正如以上所说.则应该是高压板或灯管出了问题..否则就是驱动板了.
[
]

网友:
先检查电源,重点是滤波电容,然后才考虑灯管高压板出故障,一般都是电流过大保护了

网友:
对于这种情况,看按下按键后是否正常有效?要先判断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MCU是不是死机了?一般如果是电源问题,容易出现MCU死机,指示灯闪烁的故障.然后再通过替换法,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本机已修好.故障出在高压条上.一个场效应管质量下降 没有完全损坏阻值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