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不能开机

楼主(2007-10-09):
型号为:FMV-6800MG
电压芯片为 ps5120(与max1632类似),外接的四个mos无电压输出,
IO控制为一个8位的微控制器MB89577,工作电压为3.3V(经检查为正常)。

点按电源开关后mos管无输出,请问应该如何检查?

网友:
檢查你的EC看看有無電壓.CLK.RSMRST訊號正不正常SLP_S5/4/3正不正常
南橋的32KHzCLK正不正常
SUS電源有無開啟.波形有無正常(電感不要只量一邊.有時候另一邊會有問題)
以上是小的在工廠維修的經驗.提供給你參考!

网友:
TPS5120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不太明白。它没有1632的Shutdown脚,它好像是靠那个SS脚(Softstar)来启动的。关于这类电源芯片的工作原理,可以请教下张老师和心在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