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F17069HB黑屏

楼主(2007-10-09):
接信号,开机有高压声,测行管电压115 .G1电压 -2V. 扫描块是TDA9116(已代用过).  CPU :56A1125-142 . 尾板块是STVSTV9211(已代用过),不知道现在从什么地方修起,请大家帮分析下

网友:
是主电压高了,或者是逆程电容容量变小了。

网友:
可先吸空升压管的D极,试试

网友:
你把加速极电压调高, 看是否有光! 用表测它电压会不会变化? 并量一下加速极上并的电容好坏, 如没电压, 就要换高压包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