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不瞑目啊PC

楼主(2007-10-09):
我接了个移动PC.没声音.看了看没驱动,准备装驱动没想到有密码?客户也给忘了!我就拆开清了一下COMS.这一看不要紧啊!赔了人家一块主板!清了以后说什么也点不亮!南桥北桥还有显卡都是集成的?!给别人修说是南桥挂了.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也没短路啊!况且我就清了一下CMOS 啊!怎么会这样啊!我拆机也很小心啊!觉的没什么短路啊?真是死不冥目啊/?请各位仁兄指点一下!我错在哪了!

网友:
会不会是静电击穿南桥?

网友:
老大,我还没有碰到过啊,
是不是静电把芯片给干掉了啊,还有就是你在装的时候没有注意啊,把那里弄连者了,
男能不能说的 详细一点,是什么牌的

网友:
有的板子是空焊,特别是用过一段时间的机器,在机箱里好好的,再拆下来就挂了.很正常

网友:
前几天我帮人修一台SONY的小薄机器,也是没声音。拆开后 竟然也点不亮了!打那MINIPCI的各数据脚,只瞬间有下波,好象是不过内存似的 。该牌子机型有些特点,就是惯用软排线线和转接座,经仔细检查发现是拆那显卡时不小心把那脚座给搞倒PIN了,此类机器的脚针是交错似的接触方式,很独特。将脚座小心挑好后就显示了。后查最初原因是排线坏了,也没收到多少钱,忙了一上午,人也给吓了一跳,幸亏是给修好了,否则,比楼上的恐怕要赔的更多了~~~汗!

网友:
太恐怖了。以后价格要报高点啊

网友:
我觉得可能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不过笔记本随便清CMOS是否和台式机一样无所谓就不好说。说不定清了就会不开机。有明白的给大家说一下。

网友:
说的很好,有时候修笔记本玩的就是心跳。

网友:
还真是有点可怕啊  以后见了笔记本心还真有点凉啊

网友:
很有可能BIOS打死了。拯救或者重新烧下。试试!

网友:
还上电吗?如果不上电看下南桥晶振

网友(2007-11-30):
说的有点吓人呀,下次我再拆本本的时候一定小心了,本本真难学呀,拆我还没有过关呢,

网友:
呵呵,你可能接到的是精英或是中柏的移动PC吧,那机器不好拆,清CMOS要把整个度座拆开,清一下CMOS是不会烧南桥的,可能是你拆时把南桥给弄虚焊了。。。。

网友:
这东西说不好是你怎么操作失误造成的,电脑上的东西记着一个:拆装任何东西的时候戴上防静电腕套。这是基本的也是根本的。否则会有你想不到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