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40 插上电源后电池灯闪一下就灭,无反应

楼主(2007-10-09):
说是进水了,我拆开后清理了一下,还是老样子
插上电源后电池灯闪一下就灭,无反应
电池也开不了机
电池灯闪的同时usb光电鼠也是闪一下就灭,问题在哪里?
开不了机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電源短路

网友:
电源输出正常,我插上去以后也量过的,电压正常

网友:
所有的大电感都打一遍,如果没有短路,再万用表逐个点住各个电感开机,看看是哪一路供电没有起来。缺PG信号也会一闪即灭

网友:
T40的问题
这本子用了几年了?可能是供电元件老化,还有就是短路,以前见过这些问题,还有,要看看底盖!!!有时候底盖上边的一些接地金属弹片翘起也会导致这样,修笔记本先用最小系统法,确认问题在哪个部件,然后再跑一下相关的线路,看看有没有电容脱落,开机不显示,T40最重要的一个电容就是C35,在主板背面的右下角部位

网友:
根据楼主所述。应该是某处短路造成的。是开机的情况下进的水吧。

网友:
进水了肯定是有地方短路了。你再仔细查查。

网友:
是不是3V-5V的供电短路了啊?也有可能是这个供电芯片坏了,供电线路跑下 啊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2007-11-13):
典型电源管理芯片故障
典型电源管理芯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