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啥东西?

楼主(2007-10-09):
这个是啥东西啊。电容??
是一台老日立15“显示器里的。顶端是401   401下面是R  40和1间有个点,但点偏下,看起来好象是R右上角有个点一样,不知道是40.1还是R'

网友:
怎么是401电阻吧.

网友:

这个是啥东西啊。电容??
是一台老日立15“显示器里的。顶端是401   401下面是R  40和1间有个点,但点偏下,看起来好象是R右上角有个点一样,不知道是40.1还是R'

是电感吧,行部分的一个电感元件

网友:
电路板上标的是怎么标注的?

网友:
电路板上标的是什么?

网友:
建议你量一下先,再拆开来看一下里面是电感还是电阻!

网友:
感觉像是行线性电感4.1u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