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5GOK主板 CPU核心电压故障(11月5日更新)

楼主(2007-10-10):
这块板是今天收的,是INTEL为DELL OEM的,775针脚,DDR 2代的内存.PWM芯片为ADP3188,MOS的驱动IC为ADP3418.
上假负载通电自动上电,全板无复位,测CPU核心电压为12V,测ADP3188的第10脚(PWRGD)电压无跳变,第28脚VCC 12V供电正常.
测量过程中该板会自动掉电.需点PW-ON开机.
根据经验应该是ADP3188有问题,但没有备件可更换.用ADP3180代换故障依旧.
后取下假负载,插上电也会自动开机,各测试点和有假负载时相同.
有点奇怪,INTEL原装板不插CPU应该是无法上电的啊,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我发的下面这个帖子是专门针对核心电压故障的流程
http://www.chinafix.com.cn/redir ... o=lastpost#lastpost

网友:
看一下ADP3188的第11脚是否为1.25V
如果低于1.25V,查这个脚上的相关线路。

网友:
经过检测,ADP3188的11脚为0V,跑线路发现其通过一个电阻接地,且该线跑到CPU座下就没了,因没有775座的更换经验,不敢贸然拆座.
会不会这个使能信号是CPU发出的啊?
另:该线二极体值为780.正常吗?

网友A:
这个11脚是ADP3188的EN信号,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信号不为高,ADP3188是不会工作的,而且只看阻值,看不出来什么,只有通过查线路,来找到相关信号产生的线路才行。

PS:你更换过ADP3188吗?

网友B:
核心电压12V?北桥没被烧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1脚是ADP3188的EN信号,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信号不为高,ADP3188是不会工作的,而且只看阻值,看不出来什么,只有通过查线路,来找到相关信号产生的线路才行。

PS:你更换过ADP3188吗?

用ADP3180代换过,故障没有改变.但是跑线时发现进入了775CPU座下面,观察不了.又不敢拆座子.会不会是CPU座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电压12V?北桥没被烧穿呀?

上电后NB和SB基本没温度,其它IC温度也都正常.应该没坏吧.

网友:
下午拿出来测了下,给北桥供电的一个管子G极为0.2V,D极为1.2V,S极为0V,G极是接LM358的输出2,同相输入2和反相输入2都为0.1V左右,换过LM358故障依旧,
现发现冷机状态下通电时间长点,稍微有点温度就自动关机,点PWON可再开机,但通电时间越来越短.
ADP3188的EN会不会是北桥发出,现北桥没工作,所以没有高电平触发3188的EN信号?

网友:
肯定不是北桥发出的,
对了,正常来说,应有一个管子产生VTT1.2V的电压给CPU,你查下这个电压有没有\

网友:
你这个板存在的故障现象:
1、 自动上电
2、VCORE 不正常 ADP3188的EN信号不正常,这个应该是SB发出的。
3、9楼中说的给CPU供电的管子,应该输出1.2V。不过在不加CPU之前和VCORE不正常的时候,是没有输出的。

这种板我修过的,记得这个IO芯片应该为LPC47M182 吧?
根据这个板子的现象,建议你更换IO芯片一试

网友:
感谢两位老大!
IO芯片为LPC47M584-NC,手头没这种I/O.
根据你们的分析,这个I/O确实有嫌疑,等的去邮购个I/O换了再试.

网友:
今天IO到了,换上一试,故障依旧,想到核心供电为12V,CPU供电插座也是12V,于是测量两点之间阻值,发现已短路,把上管拆下,其中一颗GDS都已击穿短路.换上后接假负载测量:
核心电压为0.38V
CPU无复位电压
14.382的晶振无电压
没有维修思路了,

网友(2007-11-14):
DELL 主板 修到2片. 板型也基本一样. 故障现象和你这个一样.

其中一片是客户拿来更换CPU座的, 更换775座,打值正常. 但是出现此现象, 另一个未修复.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