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0):
一台杂牌17纯平
客户说进过水 。拆开吹干
开机 。正常显示
但是行副调不到边 。调节都有反应
测行副调整管电压
在5V---18V之间 调节时候测的
请各位给个思路
谢谢
显示器

网友:
短接行幅调整管E.C看看有无反映。

网友:
楼上的
短接E C 行副变大 但是不可调节

网友:
122换过了 。逆程电容也换了 。

网友:
可稍微调高二次电源电压。

网友:
要不换个阻尼2级管 换一个看看 看看在看看字够了可发了

网友:
这个小意思,1:进工厂模式.增行幅. 2:将二次电压调高点 3:增大逆程电容容量. 如行幅差的不是很多.可采用方法1 2.如差的太多.可采用3.

网友:
谢谢各位 。工厂模式也进过了 。

网友(2007-11-23):
短接E C 行副变大 但是不可调节可稍微调高二次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