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问题!!急!

楼主(2007-10-10):
一跟512M金邦内存 双面的. 以前正常.
开机蓝屏,无法进系统.
我用一根256的和这个512的一起插上,能开机.但是等会会出现内存不能为.....的错误提示.
请问这内存还能修好吗
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修好,可能有坏的颗粒了,论坛有这个软件,你可以自己测试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还是先考虑一下你自己有没有维修的操作技术。谁也不了解你的水平。

网友:
金邦的内存你不知道拿去总代保修啊 可以直接换一条
在我们这里是这样的

网友:
我是买的二手的没发票可以吗
我是买的二手的没发票可以吗

网友:
呵呵,我河南的,你近的话,我帮你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吧,金邦的不是保终身吗?

网友:
这个问题的内存应该不难修的,一般电脑城里都有维修

网友:
修内存有软件很简单的啊

网友:
可以在BIOS中降低内存参数,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你那内存出问题了,你先用洗板水清洗下,金手指擦干净,再多试几次,或换插槽试下。如果还不行的话,就用R.S.T软件测试/维修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站有RST测试软件,你先测试下,如果显示坏,说明你内存有问题,再找人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