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大问题,主板电池座漏电 cmos存不住()附图)

楼主(2007-10-10):
客户送修,845gl板,有时亮有时不亮,查bios
电池没电,更换电池,不久电池的电压变成1.2v,插电池插座电阻只有300欧左右,正常值应该是10m欧的,虽说是小毛病了,但是,我手中有10几块这样的板子,又810的,845的,想拿出来请教 一下,具体出哪几个部件,查了一些资料,有三种可能,一说跳线旁的电容漏电,二是二极管击穿或短路,三是南桥或者是cmos芯片部分损坏,高手可不可以给个具体的指导,本人新手,在线等,有图: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没人回的啊

网友:
你已经知道的可能情况是否做过维修???????如果没有做过那就赶紧去做。

网友:
拨掉CMOS跳线,查跳线1脚到电池座(包括电池座)所有元件的好坏,如果都正常,那SB有短路。

网友:
就是嘛,把电池坐子换一下嘛,把晶体也换一下

网友:
电池座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和电池相连元件的问题。

网友:
这个讨论看过吗?里面有你的帖子哦!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7111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两块这种问题的板也没有搞定,先谢谢张先生,我去看一下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个这样的板了.去看一下谢谢张先生..

网友:
一个一个的取当取到哪个电阻大了就是哪个坏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座的问题,我有一块板子就是座松了,所以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找清洗水洗下就可以了。

网友:
非常感谢张先生,我一定努力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我有 一块板。也是电池座下面中间松了,重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短路,我也试过是座的问题,楼主可是以检查下电池座

网友:
知道问题的所在,无论是不是哪个问题都要试验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是电池座虚焊引起!加焊后故障排除!

网友:
这么好修的板都压了十几片,不知道现在你搞定了。。。。

很简单,把CMOS针帽取了,找线路,第一个针,到了有个小三极管L43,看是否OK,还有你就把这线的电容所有都取掉试下肯定OK ,电容不安也可以。。。

网友:
嗯。很多方法。都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