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开机没图象

楼主(2007-10-10):
我这台液晶显示器开机画面是像显示器花屏一样的很白 没有图象显示.看不清楚的那种,  这个客户以前在别的地方维修过现在拿到了我这里来它的型号  :HEMSUNG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 大小是15寸的,  我看了一下高压板和电源板日期都一样的可能没换过板吧  但是 他的高压板的线是改过的 只接了三根线   我想请大家各位师傅帮忙解决一下看是不是换个板就好呢?

网友:
先检查各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然后再看MCU,AD控制芯片的温度如何?屏线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不行的话重写MCU看下,不行就换AD板吧

网友:
恩  对,  我的这台显示器修复好了.  问题就在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出来的电路上的一个电容<1uf>我把他换了就解决了.

网友:
是20V的这条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