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783DF菜单亮度无法调试

楼主(2007-10-10):
本显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说点不亮。说以前有时亮,有时不亮,本以为是虚焊;当自己加电一试,绿灯正常,高压声也来了。以为OK了,可就是显不出图像来,以为是亮度或对比度调到最低。于是想调调,可按下去,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打开外壳,查了一下,各电压都正常。可就是不显图像。考虑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 ,测了一下,也没什么不对的,于是在高压包上调了一下亮度(就是高压包的最上面一个),这下看到亮度了。可清晰度差了点,于是调菜单,对比度能调,可亮度是一点变化没有,而且为0%这样在正常情况下当然不会亮了呀。可我查了ABL电路,也没有什么坏的元器件。请问一下,是不是预视放芯片出问题的原因呀(这个是TPY 56A366-505)不知用什么可以代换,请高手指点一下。还有哪些地方得去查一下的。先谢过!

网友:
给出具体测量的电压参数.比如视放三枪电压为多少伏.G2 G1电压分别为多少伏.说明具体故障现象.调加速级后.是否能看见图像.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对比度能调.但是否正常.亮度是无法调还是调起来给人的感觉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