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屏的上下正中的地方有一横黑线,有法修复吗?

楼主(2007-10-10):
请问屏的上下正中的地方有一横黑线,有法修复吗?
修复

网友:
黑线也能修复,关键要问修屏的地方
自己动手修不太可能

网友:
楼上的朋友,这烙铁有什么不同吗?能不能传个图上来看看?谢谢!

网友:
要这种烙铁也是没有用的
如果是屏上的电路板坏了普通烙铁就可以修普通元件,屏电路板和屏的连接处千万不要用任何烙铁去加焊,一不小心会造成你想不到的损失

网友:
我在书上看到过.有人用烙铁旱过屏幕的线.能的时候要在屏线的上面垫上张纸.在用烙铁在纸上滑动.就是这样说的

网友:
说是说,做的时候一不小心是没有可以反悔的。

网友:
六楼的方法,我原来在修那小型计算器的屏线的时候那样焊过,但是这东东比那个昂贵多了,不胆那样做,怕万一。。。。。。。

网友:
要专门的工具才行的!不过很贵的工具

网友:
用普通焕铁,前方拧上一根铜线,铜线的长度和粗细可以调节加焊的温度和精确度。

网友:
哇, 还没听说过呢? 好久让我们这些新手见识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