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浆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7-10-10):
本地买不到锡球但有锡浆卖,问问大家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呵,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它有一个用途我知道。它也可以用来做BGA的。
我曾见到过修手机的拿钢模盖在元件上,刷上锡浆,用热风筒吹熔成球~~~再做BGA。以前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不,后来懂多了想想才明白。应该就是这个了。
还有就是工厂里用的,拿来焊贴片零件用的,我刚才问了下朋友,他说是先把锡浆刷到元件的焊盘上,再用机器粘到电路板上,不会掉的,然后再用机器焊上~~~
大约就是这意思了,我也不太明白,只是说起来能理解。

不保证我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错,我也见过,但好像做主板是不可以的.

网友:
谢谢回复,大概了解了。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晕我居然把主题看成了“锡浆是怎么做的?”

网友:
2楼正解,这东西用得最多的地方是在生产线厂上.维修用的话主要是太小的锡球不容易买到,就买锡浆自己刮.

网友:
真是长见识 学习中

网友:
印刷到主板上可以装配贴片元件,也可以做BGA .

网友:
是工厂的smt用的,工厂都是用这个过回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