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LG(垃圾)17寸纯平中间部分正常.四边散焦.

楼主(2007-10-10):
我接到一台LG(垃圾)775FT.17寸纯平,中间部分正常.四边散焦.怪就怪在当我调聚焦时,四边清楚了,但又到中间部分散焦,好昏,我听机主说他以前是修过的.我想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管老化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是不是动态聚焦不好了

网友:
明显是动态聚焦电路问题~!!!!!!

网友:
   试试找那个叫tip122 的和他的相关电路.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线接反了!是不是换过高压包或拆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线接反了!是不是换过高压包或拆过的?

我看高压包有焊过的痕迹,很有可能是换过的.

网友:
不用去修了,楼主你收就是LG的垃圾,此机有这现象就是显像管老化,一般朝过一年后就会有这种故障,775FT曾经被厂家召回,不过好多机子还是流到社会上去了。

网友:
是高压包的G1与会集接反了

网友:
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
1.显像管老化;
2.高压包上两要棕色的聚焦线接反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会照大家的方法试试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