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0):
aoc显示器菜单显示乱码
显示器

网友:
是AOC什么型号,怎么个乱码呀?是不同步?还是能同步而字符乱?是初始故障还是换了芯片后出现的呀?如果是换了芯片后出现的故障,那可能是芯片的后缀编号不对。

网友:
可能是菜单芯片坏了,在就是你换个数据试验一下

网友:
菜单由预视放产生,,,,出现这种问题通常是你更换过预视放芯片后出现的,,,你注意下是不是后缀名不对,,,,后缀名不对就不能显示正常的菜单,所以必须原型号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