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液晶显示器亮一会儿就灭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0-10):
联想15液晶显示器亮一会儿就灭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板,看看有没有虚焊之类的。或者把屏的灯管插头拔下,另接灯管试看还黑不。

网友:
联想的爱坏MCU你换个试试

网友:
如果是LXB-L15型号的联想液晶显示器的话,你只要将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换完就行了!!!

网友:
好像这种故障多半是滤波电容坏
不过也注意有一些小电容也有可能会坏,上次修过一台就是这样,两个22UF的电容坏了,外表根本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