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IBM 破解指纹密码

楼主(2007-10-10):
由于没有破解指纹密码的经验, IBM T60破解指纹密码有那位了解的 。请赐教。

最近又看了一下别人国外的解密,引用以下
PC8394T programming tools

RPC8394 (reader) and WPC8394 (writer) are included in the full package kit. The software was made initially to unlock T43 and R53 models that use PC8394T-VJG (super I/O chip with TPM functions) to store the supervisor password. Later, we added new models that can be unlocked using the software tools

The software work for the following Thinkpad new models:

-T43/p
-R52
-R60
-T60/p
-X60/s
-Z60 and Z61 series.

Support for new models will be added periodically.

PC8394 Tools 1.0d

License type:
1. Single PC license (per seat), unlimited use.

License price:
1. Full package: US $110

Includes:
1.1 RPC8394 1.0 TPM reader: US $45
1.2 WPC8394 1.0 TPM writer: US $65
1.3 Software manual - including instructions for unlocking Thinkpad T43, R52, T60, R60, X60, Z60 and Z61 series.
1.4 Interface diagram*
1.5 Free CRC repair OR TCPA password reset for one machine/unit

PC8394T 可以读写,读出来可以解超级密码,但指纹密码能不能解我就不知了,不过只要换一片这样带资料的I/O应该可以决绝。一般的编程器好像刷不了,买一片带资料的也要几百。真的要读写可能要去买别人的软件了。

网友:
T60没弄过。就弄过T43的。换了个I/O就OK了

网友:
难到指纹密码是放在I/O里面的吗,?

网友:
IBM安全芯片,据了解该芯片一般人是读写不了的,不过这个芯片应该有卖的,T4x的可能几十块钱一块吧,修这个本子怎么也要收到200以上吧?呵,不知道T4和T6的安全芯片一样不

网友:
貌似记得短接一下就可以清除指纹密码
让他出示身份证 然后报价500 服务站要800
前提是你要有280U以上的编程器!

网友:
IBM 新出来的笔记本密码芯片都是方的,现还没有转接座,读写不了。

网友:
请问笔记本主板上面和台试主板驱别在不大啊?  I/.O和台试的是不是一样的.没有太多的遇到啊!!在一个小县城

网友:
同样对这方面有兴趣,不知580U能不能读出来

网友:
指纹密码没有那么简单,华强可以的现在都是个位数

网友(2008-03-02):
换主板上的H8和BIOS这两颗

网友:
换IO加上重做系统可以解决指纹加密,指纹密码是纯在硬盘中的!

实践过!!

网友:
什么芯片都不要换的 直接换个系统就可以啦  哈哈 搞这么复杂 我自己就用T43  修过N多T60哈哈  从来没听过解指纹密码要换芯片的 哈哈

网友:
哈哈,一语道破天机,把波波拖出去,米西米西的。

网友:
t60,x60也就直接购买那个8开头的密码芯片,直接更换就可以了。
t43直接换一个新的io。
没有必要去购买什么解密设备。

化上千元购买,能解多少谜呀。 一个芯片才几十元。

网友:
你们都走远了,我破过T43的指纹,

连系统都不用重做,也就用了吹灰之力吧

用gohst盘上的破解登陆密码,o(∩_∩)o...哈哈

网友:
确实是没那么复杂,做系统就可

网友:
看来办法还真是不少,学习了,回头我要实践一下,不要让我解不开了,我就晕了!

网友:
GHOST上的软件可以解吗,是真的吗?

网友:
呵呵,好笑,各位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还是几位版主的话对,现在的指纹识别只有软件方面,硬件指纹的还没有吧,所以不是很安全啊!

网友(2008-04-16):
ibm 破解指纹密码

一下说重装系统,一下说换IO 到底谁说的对?

网友A:
哈哈,抽点时间解决富士通的lifebook吧,人家那才叫加密,我都不知道是谁说ibm的保密性强,指纹竟然做到系统里,看看富士通,我最烦小日本的东西,但是技术我们要研究。

网友:
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佩服了。各有各的奇招,各有各的妙解,学习了。相互沟通,相互学习,进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抽点时间解决富士通的lifebook吧,人家那才叫加密,我都不知道是谁说ibm的保密性强,指纹竟然做到系统里,看看富士通,我最烦小日本的东西,但是技术我们要研究。

我想问下 富士通的指纹密码 不是做到系统里的,不会只有破解那安全芯片或换吗? 能否具体说明一下 大家好研究研究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知道如何解密了

网友:
呵呵 原来不用换芯片啊 以前一直在换的 浪费好多芯片啊 学习了 省钱了

网友:
有人回解z60t的指纹吗???????????

网友:
说的都不错!!!支持你们 俺现在还的学修笔记本哦,以后请多多照顾小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