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换过南北桥芯好换吗

楼主(2007-10-10):
谁更换过南北桥芯好换吗

网友:
有BGA机的话,非常好换

如果没有,单纯手工操作,则需要一定的技巧,而且也只是换南桥成功率会高些,北桥基本上都不OK

网友:
呵呵,就别说南桥了,现在连CPU供电电路中的电源IC都要命的难焊啊!
非提高"焊功"不可啊.

网友:
南北桥都换过,关键是要看工具了,
如果有BGA焊接台呢,那是很容易的。

网友:
工具很重要,关键的关键是温度的控制.

网友:
北桥是麻烦点.关键是要预热.特别是那些从下向上吹的,搞不好板就变形,变形就影响成功率!做北桥最好在做了几个南桥后再做,(我是指用风捅从下向上吹的兄弟门.本人也是这样搞的)南桥随便搞下就行了.注意植珠的温度.搞不好会植坏!其实做南北桥不难,关键是判断啊!

网友:
还是要多多练习呀

网友:
等练到手工能焊的时候,唉,啥时候

网友:
还是搞手机大厉害,球都能完整的吹下来

网友:
换南桥是容易,换北桥的成功率不高.

网友: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买个好工具就好换了

网友:
他手机列害,手机的芯片才多大点东西,南北桥多大啊,他也白扯,没BGA机器,慢慢练吧!

网友:
好换
南桥容易

网友:
用专业设备就好换,要是用锡炉有点难度啊

网友:
用850焊台能换南桥么?

网友:
850成功率不高吧?

网友:
工具是一方便 换桥是个技术活

网友:
大家好啊谁会修南桥坏的主板

网友:
我换过拆和焊都简单,但就是值珠太难了,一粒粒的放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