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系列本本清除BIOS密码----听说的

楼主(2007-10-10):
听联想维修站的人说
联想系列本本清除BIOS密码,就是跳几个跳线的事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其他的型号我不知道
不过修过一台K66 密码遗忘
结果直接电池放电就ok了
亏了还是昭阳商用系列 我本来还以为要解密的

网友:
国产机器大都是放一下COMS电就可以,没有什么解密的

网友:
我手里还是有一台昭阳E200,BIOS密码清不除,拿掉BIOS电池,短接电池脚,都不行,刚边有四组跳线,都跳了也不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本本不好弄呀~~~~~~~~~~~~~~~

网友:
学习了!!笔记本解密真的很麻烦么?偶是新手

网友(2007-12-25):
你刷一下bios就行。。。。。。。。。。。。。。。。。

网友:
没听过  一般到手就先放电 不行就换芯片  再不行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