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10-11):
拖焊我是跟一位修
手机
的师傅学的,是用尖头烙铁顺着引脚的方向一根一根的焊,我理解这里的各位烙铁移动的方向垂直于引脚的方向
到底哪个正确,不过顺着引脚的方向做也可以
手机

网友:
主板拖锡应该是用刀头或者马蹄形头
一般不使用尖头!
具体方法没办法语言描述清楚,找个师傅学习一下!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到底是垂直于引脚还是顺着引脚

网友:
垂直引脚!不是顺引脚方向!

网友:
还是要多练,我一直用尖头的拖焊也可以焊得很好。

网友:
对于焊脚比较细的芯片,最好是用之字形的挪动烙铁头,否则容易把脚带到一齐;要是芯片脚比较宽,可以垂直走,这样节省时间,而且做起来挺酷的。用什么头各人有自己的体会,我是一直用刀头的。

网友:
差点让他迷糊了,那我也要多练了

网友:
5#的用笔尖拖,可以发个图文看看吗?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
其实都可以,只看自己如何习惯。我多的是用垂直,最后几脚用顺脚,这样快

网友:
我是用大扁头的3.2D 烙铁头~~ 这个好用。 垂直拖,后面几脚就是跟着引脚外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马蹄形头的拖要多上錫,溫度適中,尖頭不要拖,會弄彎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