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40G硬盘怪像

楼主(2007-10-11):
迈拓40G硬盘挂到电脑上开机,屏幕点亮到V星的开机画面上(V星的板子)就停住了,不在进系统,连BIOS也进不去。如把硬盘去掉可进BIOS。换到其他电脑一样的故障。硬盘会转。望高手给解决。

网友:
硬盘接口电路可能已经损坏,或者硬盘有严重固件问题。
你的描述实在帮不上你什么。

网友:
这并不是什么怪现象,很明显的硬盘固件坏或0磁道坏

网友:
但是挂上硬盘,硬盘回转就是连BIOS也进不去。可以修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说来你的硬盘是有问题了,多半是严重坏道或固件问题;也有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换换试试

网友:
换了新的数据线也不行,就是在客户家很好,拿来下载东西,拆下来在装上就不行了。开机就停在开机LOOGO上就不像下运行了。

网友:
你的硬盘是有问题了

网友:
我的硬盘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在LOGO卡几分钟左右就能进BIOS但是显示容量为OM O扇面~怀疑固件有问题正在试图解决

网友(2008-01-07):
电路板坏,或马达卡死,我也碰到这样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