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7-10-11):
有一17吋CRT显示器在使用过程中,屏幕会自动向中间缩小,用手拍一下正常了,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同样的故障!请问该往哪方面查,谢谢!

网友:
里面有虚焊了,你找开机壳焊一下呀。

网友:
行幅调整部分  虚焊

网友:
行宽管虚焊
还有可能是行管E极接的限流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哈哈~~~~偶一点也不懂显示器的维修,但偶昨晚在福建维修界老鸟的帮助下~~~充分实践了一下网络教学\网络技术指导~~~正好修好了同样的问题~~
行幅管虚焊

网友:
拆机,直接补虚焊就OK.新手就只有看仔细点哦,一般在电路板的右边

网友:
嘿,顺便再提一下~~~行幅管是个三极管吧~~~一般用的比较大厚的散热片~~你往有散热片上的找~~~“ 中间一个脚并了个大电容,没级性的电解电容或大的云母电容,行的冷端连着CS电容,CS电容一端连着调制电感 ,调制电感窜着行副管,积分电容并着行幅管。”——这是福建老鸟的原话

再提醒下,按福建老鸟的说法,你最好把主要线路都补焊一下~~把你看不顺眼的焊点全补一下~~~我仔细补时就发现,真的有很多焊点都有裂痕了。

最后最后,请在拆时记好线头插头,装回去时不要插错了,更不要忘 了插~~我昨晚装上时就忘了插一个 结果吓得以为自己修坏了~~~

网友:
我晕.看来你不是从事维修行业的.按楼上的方法.把行电路所有脱焊的点焊一遍.重点.行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