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打磨和补位内存条的识别讨论专用帖!希望斑竹置顶

楼主(2007-10-11):
最近也开始修内存条了,在这个论坛学到不少东西,也刚买了专门的测试卡和测试仪器,由于手头上有很多SD的内存条就决定从SDR内存开始修起,这样的内存便宜啊,可以练习;练习焊工等等!
  但我最近发现不少问题,那就是打磨条和补位内存条,收的时候打磨条还好认,但补位的也确实把我弄糊涂了,还有假内存等等。。。请大家在这里各述己见吧!
希望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网友:
打磨条是因在镭射打字时,字体或内容错误而做的补救方式。补位条是用降级IC生产成的内存,有的补位条,会出现跳板现像,不过只要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发热,就没多大问题了。在修理过程中,要注意电子摆放位置相同的才可以互换。有ASK的不好修,最容易跳板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打磨条是因在镭射打字时,字体或内容错误而做的补救方式,补位条是用降级IC生产成的内存

网友:
原来如此啊.

网友:
哦,这样子的我也学习了,我以为打磨条就是补位条差不多

网友:
一般都能看出来的  看 颗粒上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