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8N4-RL 主板问题?

楼主(2007-10-11):
前些天,拿到一块梅捷-SY-A8N4-RL 主板。之前是不点不亮的。后来查到是主板没有核心供电。看到核心供电处有一颗1000UF/6.3的电容爆了。换掉后。再把供电调整RT9202换下后。主芯片供电正常。有1.5V供电。装上CPU,内存,也可以点亮了的。
可是,过了两天,他又把这主板拿来了。说不行了。现在查到。主板核心供电又没有了。真是奇怪了。换了RT9202也不行了。两个3055,就是没有供电输出。

网友:
RT9202电路图

找了RT9202的资料来看。可是我不懂得如何分析。望各位师傅指点啊。

RT9202

网友:
如3055无输出的话,你就要看桥这一块了。还有MOS管本身的问题。

网友:
3055是有输入的吧,没有输入,怎样测量。

网友:
3055是有输入的吧,没有输出,怎样测量。(打错了)

网友:
3055有输电压吗,按你说的第二次只换了RT9202,假若那两个3055又坏了,那CPU VCC等肯定没

网友:
3055有5V电压输入.但无电压输出.装CPU假负载,CPU有1.56V内核电压.内存供电1.3  换了IO..  还是一样.
有时,一通电就自动断电.换过IO,

网友:
用别的更高参数的MOS换3055的MOS

应该是MOS带不动负载 电流大了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板但我换了电源管理芯片电压有了但还是点不亮啊,和它一组的管都换了都没亮我郁闷的希望高手来帮忙啊

网友:
不用搞了这种是NF的超级单芯片.加焊一下那芯片就OK

网友:
不好意思啊!!没遇到过..近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