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BM T41风扇报错的维修

楼主(2007-10-11):
小菜昨天收到朋友的一台T41开机运行后提示cpu风扇错误,朋友称曾经刷过BIOS好了一个月不到又报错了,请问除了换cpu风扇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PS:要是非要换cpu风扇的话能不能麻烦各位给介绍个买cpu风扇便宜的地方,在淘宝上都得300左右好贵呀!
CPU风扇的FRU:13N5347
cpu
解决办法

网友:
我也有一个 放电就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提示
现在还没有搞定 关注ing!

网友:
风扇里面一个8Pin IC挂了。换的话要把尖头烙铁扭弯

网友:
是风扇坏了,技术好的话自己换一个风扇就OK!

网友:
这种风扇是四条线的,我以前用东芝8100的风扇替换过.这种方法还是比较麻烦.希望有高手支招,只要不报错,散热的问题就好办

网友:
把它拆下来加点油看看

网友:
IBM T41风扇报错
IBM T41风扇报错,不一定都是风扇的问题,查一下风扇的供电电路,再看看风扇转的速度是否正常,有时候风扇转速达不到,也会POST FAN ERROR.IBM的主板上有一个测风扇转速的芯片,就像是上面有一个硬盘保护芯片一样。硬盘保护芯片有问题了,会POST 2000 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