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S5M/DX的主板,故障是不稳定,自动重启

楼主(2007-10-11):
今天接了块,L4S5M/DX的主板,故障是不稳定,自动重启,要是放DVD ,重启更快,换了内存,显卡还是不行,测各处的供电也没异常,不过放DVD时用手摸了下内存专用的时钟IC,感到烫手,随之就重启了,又测了IC 的供电也没什么变化,还是3.34V和2.56V这个电压也正常还有就是它周边的电阻也没变值,因手头又没有这种型号,ICS UA931329   这个IC能用什么代换像这种情况是IC 问题多吧,还是其它引起它发热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
没换你就不知道会不是会这个IC的问题。
不过一般我碰到重启的,我都会先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量内存时钟,电压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