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拆电容和场效应管你们风速和温度都调几档

楼主(2007-10-11):
大家来交流下温度高了是不是不好阿,你们用热风强时候带手套和口罩吗一般

网友:
沙发,舒服
温度不能太高,除非你控制得好,芯片都是有一个特定的受热值的,而且温度太高了,可能周边的元件也受不了,我一般用4档  5档的

网友:
知道了呵呵谢谢阿!!

网友:
个人习惯不同
风速 温度 离元件的距离 都不一样!

网友:
温度我用的400+或-    风速随时调节,看情况而定

网友:
温度400+ 风速不用太大,这跟风枪牌子和个人习惯有关,再说拆电容没必要用风枪吧,呵呵

网友:
与个人习惯有关,再说拆电容没必要用风枪吧,用电烙铁就可以饿

网友:
360度,风速中偏低。
不带口罩。。。又不是开刀。。。

网友:
拆电容和场效应管全用烙铁.

网友:
怕有东西飞溅出来阿哈哈

网友:
我全部用烙铁加吸锡器搞定!

网友:
支持"夜雨十三天"的说法,

网友:
我也用烙铁加吸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