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小破孩,关于无CPU基准信号? 测试卡跑00的问题!

楼主(2007-10-11):
艾威P4E主板,开机自动加电,有时能正常通过PWR SW开关加电!
通过走线路,发现Q1(可能是双二极管)附近。用手压一下,开机自
动加电现象解决。分析,Q1管进入COMS跳线,COMS跳线再向下走可
能就是南桥(82801DB)。Q1管附近,可能是南桥虚焊。
  问题:我走的线路是:PWR SW开关针-102电阻-Q1管-154电阻-
COMS跳线针。。。再向下走就不通了跟据开机原理可能是南桥。这种开机电
路形式还没有见过。是怎么回事,是我走错了?
  问题二:此主板加电有有时能点亮,有时还点不亮。用假负载测试CPU无
基准信号,,问题CPU基准信号是不就是CPU的参考电压,此电压是如何得来
的?
  老张刚才看了关于你的贴子,没有想到你是交大毕业的,怪不得理论知识
那么高,,,,,祝你身体健康,永远快乐。。。

网友:
张老,小破孩,后生无礼,沙发抢下了~~

藏拙不如献丑,兄弟我坐在沙发上,
怡笑大方一回了~~
问题一:开机电路不一定直接接南桥,
部分主板开机电路会通过门电路开机,你查一下是否进了门电路?
还有一些主板开机电路进I/O的,(有教材上这么说的,其实我也没有见过)
仔细检查一下了。你说的那个Q1,应该是双二极管,负极接南桥,两个正极分别接电池和1117的3。3V(中间可能会有少许R,C,D)。
问题二,
呵呵,留给板凳上的兄弟吧,哈哈~~

网友:
狐独的风,经过你的点拨,对于第一个问题,思路又开通了一点。我再顺你的思路查一查。

网友:
还是让LZ来说明白点

网友:
谈不上点拔,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与时同进!
另外,给你提一点小小的建议:
提问时尽量少指名要求解答,张老他们毕竟年纪大了,或者说,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的事情~~呵呵
可以理解问题没弄好心情焦急,毕竟自己也曾做过同样的事,也是从那一个时期过来的。
但。。。。
是否有欠礼貌的嫌疑?
呵呵,不说了~~

网友:
狐独的风谢谢你的点拨,是有点急,这个板子我学手,也经学坏一个板子了。
整天看着板子,看样书,就是不知道从那里下手,自学,当过兵,初中毕业
不容易呀。还好,论坛里有象你,还有张老,还有小破孩这么多的的好心人。
  这个板子,我又量了一点就是那个Q1管,主板没有加ATX电源,在线测
得。本来根据二极管原理,正向导通。结果三脚测得阻值如下
:1、290、560。根据原理不符合二极管?????又糊涂了。
  这个Q1管,一脚接由PWS开关-电阻Q1管的一脚,另个一脚(单脚)这
边接COMS跳线针,可能进南桥了。另一脚接那里我在查1117。。。。D管。。
。。。还没有找到。。。。。。对了,你不要客气,点拨就是点拨,通与不通
就差那么点点。。。谢了。

网友:
呜呼,,想哭。。。。
  在加电测试的情况下,想测CPU参考电压是怎么得来的,结果不小心,把
HIP66018CB,给短路了。。。这个芯片是驱动芯片,不知道用啥可以代换。。
越多越好,找到代换芯片的可能性越大。。。。。
  另外,关于开机自动通电的问题也经解决,原来是LM431虚焊跟Q1管无关
此开机电路有点怪。。谁能说一说!

网友:
这并不怪,LM431是给整板一个基准的待机电压,虚焊后会导制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