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彩色显示器场扫描电路的原理与维修

楼主(2007-10-11):
目前彩色显示器的种类繁多,而生产厂家通常不提供电路原理图,这给维修带来了较大的困难。笔者根据多年的彩色显示器维修经验,结合EMC彩显及TDA1675A的内部方框图,对照线路板实物,描绘出了场扫描部分的电路图,现就其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作如下分析:
  一、EMC彩色显示器场扫描电路的工作原理
  EMC彩色显示器场扫描电路是由单片集成电路TDA1675A(其外形见图1)及其外围分立元件组成。
  TDA1675A内部电路包括场同步电路、场振荡器、场锯齿波发生器、场预激励电路、消隐脉冲发生器、热保护电路以及OTL双电源场输出级等电路。其内部功能方框图和在EMC彩显中的应用电路见图2。场扫描电路的工作过程是:场振荡器通过IC301{3}、{4}、{6}脚外接阻容元件R305、R335、C304、D305及ZD301形成RC自由振荡器。由IC801(WT8043)分离出的场同步信号经R303、Q305、R301由IC301{5}脚输入,控制场振荡器的工作,使其振荡频率与场频同步。场振荡电路产生的矩形脉冲送到场锯齿波形成电路,控制锯齿波发生器的工作。{9}脚外接R308、C305、C306元件,内部恒流源通过开关电路对电容C305、C306充放电,形成场锯齿波电压。开关电路的工作频率由场振荡器输出的矩形脉冲控制,因而产生的锯齿波线性好。{7}脚外接的R318、R319、R320、VR302用来调节恒流源电流的大小,从而能够调节输出锯齿波电压幅度,进而改变场幅。锯齿波发生器输出的锯齿波电压送至场驱动电路缓冲放大,{10}脚是内部缓冲器输出端,通过R307和场线性调整电位器VR301对{10}脚输出的场锯齿波进行积分,形成下凹的锯齿波,该积分的波形同{9}脚的锯齿波电压叠加,形成预失真的波形,以校正场扫描电路非线性引起的失真。因此,C306既是锯齿波形成电容,又是线性校正积分电容。由内部缓冲器输出的锯齿波信号直接送至功率放大器,推动场输出级工作。场输出级是由多只大功率三极管构成的互补功率放大器,可以输出大幅度的扫描电流,{1}脚为其输出端,即扫描电流从{12}脚输出,流经场偏转线圈(V?D?Y)、耦合电容C312、电流取样电阻R317到地。{14}脚通过限流电阻R316接+20V电源。{15}脚外接电容C31

网友:
0为泵电源的自举电容,D303为隔离二极管,使泵电源在逆程时产生的高压脉冲可顺利地加至IC301{2}脚,为场输出级提供电源(回扫发生器在场扫描正程期间输出为零电压,逆程期间输出为电源电压,这样配合外电路在场扫描逆程期间使场输出级电源电压为正程期间的两倍)。IC301{12}脚为交、直流负反馈输入端,C312正极电压通过R309加至{12}脚构成直流负反馈,主要用来稳定直流输出电压。取样电阻R317上的锯齿电压通过R311送至{12}脚,构成交流负反馈,用来改善扫描波形的线性。R310、C313组成微分负反馈网络,加大高频分量的负反馈量,相当于提升锯齿波电流中的低频成分,对线性失真起补偿作用。{11}脚外接滤波电容C311,使内部功率放大器输入端的基准直流电压更平滑,消除干扰。{13}脚输出场消隐脉冲,使逆程时的回扫线在屏幕上消失。在TDA1675A中设置了温度过热保护电路,当芯片温度过高时,热保护装置动作,使电路停止工作

网友:
二、EMC彩色显示器场扫描电路的故障维修实例
? [例1]?开机后屏幕光栅呈一条水平亮线。
  开机后屏幕呈一条水平亮线,说明故障发生在场扫描电路部分,通常为场振荡器未工作或工作不正常所致。
  通电后测IC301各脚电压,其中{14}脚为20V,调整场中心电位器,{12}脚电压在3.6~4.6V之间变化,调整场线性电位器,{10}脚电压在3~9V之间为正常,而{2}脚电压为0V。{2}脚为泵电源的输入端,查其外围元件,无异常,断电后将{2}脚与印刷电路板断开,未发现短路现象,进一步测量其外围元件,发现D303(1N4004)断路。更换后恢复原电路试机,故障排除

网友:
例2]?开机光栅呈一条水平亮线。
  用500型万用表测IC301各脚电压,发现{14}脚为10.2V,其他各脚电压均偏低(用500型万用表测得IC301各脚的正常电压值见附表)。
  关机后将{14}脚与印刷电路板断开,通电测{14}脚原焊点处电压为20V为正常,于是怀疑TDA1675A损坏。将其从电路板上卸下,测各脚的正反向电阻值,未发现异常,更换IC301试机,故障依旧。再仔细检查外围元件,发现限流电阻R316焊点颜色发黄,更换R316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