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网卡坏了能修吗?怎修?

楼主(2007-10-11):
板载网卡坏了能修吗?怎修?

网友:
晕~~~
单纯是网卡芯片坏了,可以换一个~~~~
但是~~~
有必要么???
直接买一块网卡换上去不更好???
在BIOS里屏蔽掉板载的。

网友A:
可以修,不过没什么修理价值,
一般来说,板载网卡无非是芯片坏了,当然,如果够幸运,只是坏C,R
那就顺便修理一下,搞不好还可以当是修一块主板(收主板维修的价钱)
对于我来说,
只要是网卡芯片坏了,一般不修,建议客户买新块8139卡,新的也才20块钱。
换芯片,没有维修价值。不过当练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
说的也是,买个也不贵啊,就没必要修 了

网友:
直接插一个网卡就行了呗

网友:
我倒是修过几个,都是从旧板子上拆下的网卡芯片,回收下收板子的费用

网友:
如果是雷击的,恐怕坏的不只是芯片啦..

网友:
我的也是烧坏了。但是机都开不了。咋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几个电阻也烧坏了

网友:
可以修啊。换块芯片就OK了。
不过没有什么维修意义了。卖个网卡也不过10元钱。

网友:
我一般板载网卡都不用,都是插PCI的网卡.因为怕雷击.这样可以减少危险性.板载网卡坏了的话就象大家说的没必要修直接插一个PCI的就OK了.

网友:
本人感觉你要是修,还不如你买上一块独立网卡了!那个估计就是个20--30块钱左右!!
要看怎么合算怎么来!不要单单为了修而修!!

网友:
换就行了,费那么大功夫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不过没什么修理价值,
一般来说,板载网卡无非是芯片坏了,当然,如果够幸运,只是坏C,R
那就顺便修理一下,搞不好还可以当是修一块主板(收主板维修的价钱)
对于我来说,
只要是网卡芯片坏了,一 ...

同意。修理就当练手好了

网友:
呵呵,每年七八月份,是板载网卡死亡率最高峰期。一次短短数秒的雷电就可以宣判它的死刑。
所以也希望看贴的朋友们,在夏季多雨时防蚊防涝更要防雷。哈哈!

网友:
我们也是不修..都建议客户换一张8139的网卡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插一个网卡就行了!

网友:
我是直接卖他一块网卡.一样赚钱的.

网友(2007-11-18):
我觉得练练还可以。没什么修的价值了。不如买一块新的。阿尔法的也不过18元而己。把板上集成在在COMS中屏掉或在硬件设备管理器中找到网卡选项把它停用掉

网友:
有雷击严重的,一通电网卡芯片发热的,可以我芯片焊下来不要.换个PCI的网卡.

网友:
一般就是查供电,网卡接口,然后就是换芯片

网友:
被雷击坏的主板一般都点不亮的 ,我一般都是把网卡芯片取了,对客户说板修好了,但是集成网卡坏了,还的加张网卡。这样可以收2次钱。

网友:
技术上可行
经济上难行

网友:
直接换个独立了好多了,没有必要修了,反正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