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4针接口的12V是供给谁的

楼主(2007-10-11):
3片精英P4IBMS板  一接上4针12V供电   不是复位不过就是强制启动不了,策也没短路。电源4针接口的12V是供给谁的

网友:
回答:
1、4口的12V供电大都是给CPU供电的,但你那板我没见过,想必也是给CPU的。
2、综问题描述现象来看:
似乎有短路或保护的现象,
3、突然想起来,你没用DEBUG卡吧?插与不插(4PIN 12v口)各跑什么码?说清楚,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4PIN12V为CPU供电

网友:
是给CPU供电的,辅助供电的.

如果强制开不了机,应该5V和12V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2007-11-11):
是给CPU
供电的

网友:
com芯片也需要12V供电!

网友:
可能CPU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4针12V供电是专门给CPU供电的

网友:
有些主板不插4口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跑一下线路,我记得应该有个二极管,可能你那极管击穿了。只是可能吧。

网友:
楼住,复位不过的板应该不可能强制启动不了吧,有点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