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C15寸显示器白屏

楼主(2007-10-11):
小弟是菜鸟一只,有问题要请教:我有一台HPC15寸液晶显示器(原单位坏了不用的),故障现象:开机就白屏,电源灯正常亮,几秒后黑屏,按任何按键一秒后又白屏,几秒后黑屏,论坛中网友说可能是驱动板坏了,换一块。这个显示器用的是HSD150SX84屏,驱动板是RTD2023,我到淘宝网上买了一块驱动板,是2013B的,资料上说可以直接代换,可是接口需要改变一下,于是我按照资料将接口调整好后(屏线接口双40P没办法调整),加电开机,屏闪了一下(比较暗)后黑屏,电源灯亮可以正常开关机,加上VGA线后,屏只是一闪(比较暗)没有任何图像和字符。请各位老大帮我分析一下,我的屏有没有问题,故障可能出在什么地方?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还得写程序呢

网友:
你的屏是双6位TTL屏,找一个兼容的双6位TTL,XGA,屏供电是3.3V的程序写了后安装上看,如还白屏,就查屏电路的供电与驱动IC是不是正常

网友:
X84的屏需要用X84(B.RT.MA11A
)专用板点,不用写程序。板子自带的 ,

网友:
多谢各位老大,B.RT.MA11A板子谁有,大约多少钱一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