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600E报E030错

楼主(2007-10-11):
iBM 600E报E030错,开机有两个短声,然后报E030错,按ESC退出, 再按F1可进入系统, 是什么原因? 键盘吗?
原因

网友:
先把电池换了,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键盘的某个键,或某些键不行了吧

网友:
如果万一设置了密码怎么办

网友(2007-11-11):
换键盘试试 301开头都是键盘问题

网友:
换换键盘试一下

网友:
键盘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