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 655板载声卡可以正确识别但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

楼主(2007-10-11):
ALC 655板载声卡可以正确识别但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是芯片坏了吗?
芯片

网友:
我碰到过,芯片坏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口问题
或者跳线问题
然后再考虑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先看跳线,再看声卡旁边是否有电容掉件,如果没有,直接换声卡芯片就行了.

网友:
如果你有插前置音频接口,拔掉试试,别忘了插跳线啊
,可能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的90%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
你的前置音频口松了,插插紧。
如果无前置,那么就是跳线了。
芯片坏的极少。

网友:
修理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