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C 17690SD 关机亮点-----已修好

楼主(2007-10-11):
关机亮点,检测消亮点电容(2.2UF 400V)坏掉,可用一3.3UF(250V)替换后,显示器黑屏.请高手支招,谢谢!!
       修复过程------用3.3UF换后黑屏,调节亮度点亮,可还是有亮点.查电路图,上标此处电容为2.2UF,换了3.3应该没 问题,怀疑消亮点电路出问题,遍查电路元件没发现问题.郁闷中,突然想为什么不用4.7UF换下试呢.换了4.7电容,机器正常---关机亮点消除.   请高手指点不妥之处,谢谢!
  (教训-----不可太相信电路图上的指标,更何况随着机器的使用,各元件随时间会有不同程度的老化,这时候对元件性能的要求也就不同了.)

网友:
你换了电容后,G1的电压是多少呢?是不是控制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G1电压是65.3V,调节高压包上旋钮,点亮,可还是有关机亮点.会不会是控制问题?Q671\Q681?

网友:
G2电压208.调节亮度G1无变化,G2有变.

网友(2007-12-19):
我遇见的问题是 消隐电容损坏。该机为250V/10uf 容量耗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