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f 706 17" 纯平显示器送电后,电源灯不亮,

楼主(2007-10-11):
acer af 706 17" 纯平显示器送电后,电源灯不亮, 什么原因?谢谢了,刚开始修显示器
显示器
ACER

网友:
找本显示器维修的书先看看,再接着动手感觉比较好

网友:
先查电源看看 保险坏没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先把理论知识和一些基本电路记住了再说吧.

网友A:
先查电源部分,测大电容有300V吗? 电源IC是什么芯片? 行管正常吗?

网友:
估计LZ没有修显示器方面的书吧,其实象这种问题,看看书一般可以解决掉.理论结合实际是修东西最好的办法.

网友:
谢谢大家.
,要加紧学习理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