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消磁

楼主(2007-10-11):
方正显示器左上角出现色斑

使用消磁键不行!

用一般磁铁(带磁性)消消, 稍微少了点!

还用专业消磁器吗? 还是有别的办法?

网友:
就是在边角出现上磁??试转个角度看看,比如把显示器面朝着东方,不要靠近墙看~~~然后再消磁

网友:
我估计楼主说的这种在边角上轻微上磁的,根本不是我们平时说的磁化,而是由地磁或周围的环境(比如墙)引起的梯化。如果不换角度或地方摆放,就算用工具强行消了磁,用不了多久又会重新上磁的。

网友:
外面卖的消磁棒功率不够大,买时选最重的那种试试,如果还消不了说不定是管子后面贴的磁片掉了或CG需要调整,或色纯磁环被动了。还有一种原因是管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