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故障代码由CO转为01

楼主(2007-10-11):
华硕P4PE-XTE 主板,测各处电压正常,上假负载可以长时间的通电.
上CPU和内存后,主板可以点亮进入BIOS,但诊断卡代码总由C0转为01,并且通电一会儿(大约2分钟),就会自动断电,
此主板的BIOS是PMC 的PM49FL002T-333C,

网友:
查CPU是否有空焊, 供电, 散热处!

网友:
重点考虑散热的问题!
测量各项供电是否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