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C0,可是仍然能够点亮!

楼主(2007-10-11):
以前见过诊断卡显示C0是不能点亮显示器的,可是今天见到一块技嘉8ILMT4的478主板,因易重启死机,换了许多鼓顶电容后,诊断卡显示
C0 ,以为又是问题是,可是插上显示器它依然是显示的,怪怪的,
重启

网友:
尽信代码不如无代码,注意看DB卡上面的灯的闪烁情况就可以判断有没有显示的了

网友:
80卡没问题的话,就是你的主板PCI插槽可能有问题.可以插个PCI网卡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DB卡就只有在主板有问题情况下才有用
在点亮情况下数字没意义
其实2楼说得对

网友:
1时钟,电压。
2查看CPU座的所有数据地址线,内存数据地址线
3压北桥如果走速为北桥虚焊,压CPU走速为CPU座虚焊

网友:
5楼在胡言乱语了

网友:
你可以换跟内存看下会不死机..或者把电容换拉看还有问题没

网友:
代码并不代表一却,不妨查查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