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昭阳笔记本BIOS密码问题

楼主(2007-10-11):
一台昭阳E200,BIOS密码清不除,拿掉BIOS电池,短接电池脚,都不行,刚边有四组跳线,都跳了也不行.请高手指教
[
]
bios密码

网友:
提示的什么密码?
有此我公司的兄弟们搞一个联想的本 开机密码搞了一天
我一看 提示的是ENTER HDD PASSWORD
NND 是硬盘ATA密码!

网友:
就是BIOS的密码啊.想改成光盘启动, 在网上也没没有找到准确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一般不会想到是硬盘的密码,看提示很明显

网友:
我也不会,帮你顶下

网友:
建议多找找跳线,可能在不起眼的地方,不行就刷个BIOS看能否行得通,

网友:
断电以后,短接电池也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