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义,是什么原因导致+5V发烫?

楼主(2007-10-11):
朋友的一台电脑在一次重装系统后开始无规律频繁重起,起初拿来以为是病毒所致,查毒未果。
ASUS A7N8X主板,3条256M DDR内存,RST查内存,提示第三条有错误,拔掉单独测没问题,换其他槽测也没问题。
因为开始主板在机箱内,光线也比较暗没有注意看ATX接口。后来无意间碰到ATX接口,烫的要命,赶紧关机,拔掉电源头下来一看,如图上显示,+5V均有灼烧痕迹,尤其是19 20口。换了电源测试仍然很烫。

之后又换电源重装了次系统,正常运行了一下午没有再发烫。没有时间仔细查,让朋友先拿着不烫的电源临时用。回去后用了一天又回来了,还是重起。

现在想不明白,主板可以正常开机,无任何短路,除了是主板上ATX接口接触不好之外还会不会有其他原因?
扳子还没过保,所以暂时还没动,上来讨教,请大家集思广义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个人觉得是负载的过大的问题。可以打一下+5V的二极体,应该有偏小的现象。重点查查+5V到过地方。

网友:
接触不良,引起发热,氧化,引起进一步接触不良。。。。。。

插头或座品质太差!!!!

我家里有这样一个样品,都烧到一起了,换座,换电源后什么毛病都没有。

网友:
恩,氧化了,插片阻值变大了。过多电能消耗在插片的大“电阻”上。
不停发热发热,最后变黑。
你的还好,我以前的板子插头几乎全部黑了。。。。。。

网友:
呵呵。。。我不说话了,听听各位讲解了

网友:
呵呵!又是ASUS的!!!!!

网友:
五楼的兄弟,说的太绝对了吧,!~!`做技术的最好谦虚一点的好啊!~!~1
张老师和楼上的说的错在哪了.您能不吝赐教吗??

网友:
你先再换一个好点的电源,如果电源没有问题,你把1000NF6.3V全部换掉试试,可能就好了,我以前也试过

网友:
谢谢3 4楼老师,今天换了个ATX座子,点了一天没有出现过发热和重起现象,看来是主板的座子引起的问题,与原电源无关.
不过2楼说的也许也有可能,+5V的二极体值的确偏小,50欧左右.但是板子目前看一切正常,再多观察几天,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之前我朋友的电脑和这台故障一样,查了很久.也是碰到这个插头发现特别热才发现故障,换了ATX座子就正常了

网友:
ATX电源坏掉啦!!!!

网友:
是啊,电脑问题中很多时候都是接触上的

网友:
还真的没听过呢,长学问了,谢谢了。

网友:
ATX座问题,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座子接触不良从外观上仔细检查是看得出来的,常见的有ATX座子连接主板的焊点脱焊,ATX插针变形,造成接触电阻过大,发热甚至烧糊。

网友:
几年前就修了这样的故障,插针都被烧了,换个好点的电源吧,没事的.

网友:
集思广益        !

网友:
呵呵。我也接过这样现像的主板。主板插座和电源接口都烧在一起了。我本来已为主板是没得救了的。后来,把主板上的插口取下来。换一个后。却没事。电源是挂了。主板好了,我也就没有更多的找什么问题。也许就是电源接触不良影起的吧。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接祝不好和插座过差只有这两种情况

网友:
把全部意见吸收了,如果是这样的可能有短路出现吧

网友:
5V50欧也差不多 应该没问题  查查5V整流二极管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座子氧化的问题,我以前碰到过,都是换座就OK

网友:
另外,我问个问题,如果5V短路的话,估计一般会在哪个地方出问题?

网友:
负载过重会引起的,bn 同意张先生的意见

网友:
似乎和nf2的芯片组也有关系,见过价格epox的都是+5v的地方发黑,似乎athlonxp的处理器对+5v的需求比intel的高,而电源一般都是为intel设计的,所以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问题最开始是怀疑主板的,因为插其他电源上去也是发烫,所以之前换的是主板ATX插槽没有换电源的
换后起初用的好好的,观察没问题交给朋友,朋友也用了1个星期了,昨天又重起了 ,摸摸ATX那还是烫。
现在给他换了个电源继续用用看,再观察下是不是就是主板的事

网友:
这个板子的CPU是从+5V取电的,而现在的电源都在加强+12V供电,有些忽视+5V供电了,所以建议老板子配老电源,另外,这个板子可能是电源插座有问题了,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学习啊,谢谢各位了啊

网友:
同样遇到过这样的现象,主板和电源插头都烧到一块了, 我以为是电源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太特别了。我又学到了一招。谢谢LZ和各位了。